请问能把37#跟LAMA V3的控改成美国手吗?

楼主(2006-07-24):
我有37#跟LAMA V3,由于新手关系个人觉得美国手比较容易上手,不知能不能把控改成
美国手,要怎么改呢?

网友A:
拆开控,把里面的电位器和油门定位铜片对调位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控,把里面的电位器和油门定位铜片对调位置即可

對呀.....我又改了...很好用的

楼主:
我打开37#机控看过,里面微调都是独立电位器,而且焊在线路板上,不知道里面的电位器是不是全一样的,如果一样的话那就把各电位器的插头线对调就可以啦,这样简单好多呢,改过控的朋友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重新焊接电位器接線即可, 要重新用引線左右對換

网友:
我的LAMA是美国手。我换成了日本手。我是直接将电位器焊下对调,再将电路板上设置反向的焊点重焊短接点。(控上有各通道反向的焊点,但没焊拨动开关)

网友:
美国手,日本手,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