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舵机正极与负极接反.是否可行?

楼主(2006-07-24):
请问舵机正极与负极接反.是否可行?

网友:
舵机线是按 信号线 正极 负极 顺序排列的,要是反接了你说还能不能行呢

楼主:
请问改变舵机转向...除了遥控器外有哪些方法?

网友:
信号线上接个与非门,信号全都给你(反转地球,哟!哟!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历的,我们下午没有课……)

网友:
以上纯属瞎歪歪..

网友A:
绝对可行!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钱买舵机

网友:
楼上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钱买舵机

请教要不要存钱买接收呢

网友:
那改遥控的是不是都要存够钱多买几个控呢..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改变舵机转向...除了遥控器外有哪些方法?

可以拆开舵机,调换马达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开舵机,调换马达线。

美女,这样好像不行吧,我的机机很多都试过了,不行的,一换方向的话机机就会一直转个不停的

网友:
呵呵!可以把电位器与电路板连接的三跟脚中的左右两个引脚对调一下,我改了一个S3003用在汽油机上,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