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ESK-103充电器的充电截止电压?

楼主(2006-07-24):
我是说不用测电池的电压,而是直接用万用表测充电器的哪两个点?我想直接把截止电压调到4.15伏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拆开,调431旁边那个电位器,使431输出达到4.15*3=12.45的电压就行了,但这个充电器有缺陷的,看看“ESKY 简易平衡充电器还真是“简易””这篇文章我的留言

楼主:
103可不可以同时冲7.4伏和11.1伏的电池呀

网友:
不行的,它的里面有个继电器,3C接上时吸合,2C时放开,如果一起用,会短路的

网友:
我也在用103A 感觉电池有点吃不饱 单节电池是4.10  4.11  4.10

网友A:
电池吃不饱对电池有损害吗?

楼主:
吃不饱不会有损害吧,你们是怎样量单节电池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不饱不会有损害吧,你们是怎样量单节电池电压的?

充满后用表量平衡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吃不饱对电池有损害吗?

充完电用表笔分别量充电插头的4个口 不过我个人感觉用103A充电的确有点冒险 正打算把它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不饱不会有损害吧,你们是怎样量单节电池电压的?

如果充电完后电压不一致,放电就会不平衡,可能会有电池过放电,特别是如果3节内阻电池差异较大,内阻小的冲的快,充电后单体实际的电量差异大。充的少的在放电是可能过放。这样用ESK-103充电器比用非平衡充更容易使电池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吃不饱不会有损害吧,你们是怎样量单节电池电压的?

吃不饱不会有损害。根据我所得到的资料,除了新买来电池可以让单体从4.15v-4.20(看具体电池定)降到2.75v两到三次,二次激活电池。

锂电池总的可以充、放电量一定(合理使用,循环次数相对固定),又没有记忆效应,浅充浅放更可以提高电池实际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