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陀能救吗?

楼主(2006-07-24):
4个亚拓9x陀机都在抖,还能救活吗?有什么其他性价好的能介紹一下?

网友:
一般抖舵应该都是跟接受发有关系;试试看换个接受发如何

网友A:
好久不见啊楼主,最近还好马?

网友:
不可能4个都不好,单个抖的话,可能也无发修,因里面电位器是超小型,不能拆,也不可能买到,

网友:
可以在里面的VR(电位器)喷些精密电器清洁剂,但时间不久就回到老样子,一般只能更换!

楼主:
你好吗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见啊楼主,最近还好马?

真的好久不见,先恭喜你,自己开店了,祝你业务蒸蒸日上.
我上班太累了,外面没风的日子又不多,所以很少飞.
待我练习多些在风里飞好了,想到时会飞多点.遥控器上时问累计己用了26小时了,在风里飞的高度还是不能保持好.

楼主:
谢谢各位

电位器用酒精清洁过几次都不行,9x的寿命真的很短.陀机一抖就要扔,很花钱.

网友:
其实如果要求不太高,就换换舵机试试看,现在种类很多的啊,便宜些的h55/gws/或者更便宜些的辉胜等,我觉得飞到航线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亚拓9x的舵机..............

网友B:
4个舵机同时出现抖舵的故障现象,判定舵机有问题实在勉强,除非太巧合了,否则概率极低。检查接收机有无问题。先开接受机电源、先关遥控器电源都会出现同时抖舵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舵机同时出现抖舵的故障现象,判定舵机有问题实在勉强,除非太巧合了,否则概率极低。检查接收机有无问题。先开接受机电源、先关遥控器电源都会出现同时抖舵的现象..........。

不是同一时间,是同一批,有先有後,寿命差不多同时到点,用了可能10个小时不够.

网友:
不是同一时间,是同一批,有先有後,寿命差不多同时到点,用了可能10个小时不够.

看来应该是受命到了,应属于短寿一族中的了。我的同一批的3个GWS舵机用在450上,也用了不到10个小时,前后不到5天连续两个连抖舵也不抖了,同时坏掉了,估计是电路部分,没办法,只能把没坏的那只也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