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低级问题,大家都用什么样的材料做油泥啊

楼主(2006-07-24):
谁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配置油泥的材料和比例啊

网友A:
雕塑造形用的还是翻模用的?

网友B:
滑石粉+石蜡+凡士林。
比例忘记了,要查一下。。。。。。。。。。。。

楼主:
翻模用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C:
顶
不过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一般是滑石粉50+石蜡35+凡士林15,根据软硬和手感调节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