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用ESKY-103充电器的朋友有多少 请报个到

楼主(2006-07-25):
坛子里用ESKY-103充电器的朋友有多少 请报个到
想看看坛子里有多少模友用ESKY-103充电器  能说说它的弊病吗

网友:
我现在在用呀,好热呀,电压我已经调到12.4V自动停止供电,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关注中,是12.4V吗?

网友B:
买来用过一次~~~放在墙角生灰了~~

楼主:
我新买的1200MA 10C 11.1V电池 首次用103充电 充完电压是4.10V 4.11V 4.10V  不知道对电池有没有影响 所以特发此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来用过一次~~~放在墙角生灰了~~

我需要,能转给我吗?便宜些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是12.4V吗?

是的,我已经把它调到12.4V截至了。不过单体的话,电池可能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它的确不是真正的平衡充电器,他是把12.4V的电源平均出来,充电的时候,有其中的一节电芯达到了4.2V时候,电路就会把输出的12.4V电源全部切断了,就是说,有可能还有其它的电芯还没有达到4.2V,这样子对电池应该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过,对于过冲现象就不会有。

网友:
我也是一个,不过现在电池挂了,郁闷,,电池放电就发热,压降很大,

楼主:
看来用103A充电的兄弟 充电的时候小心点为好 因为好电池要比103A贵的多

网友:
我买来冲了2次。退回换了3E的了

楼主:
看来我的103A应该考虑换掉 不过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充电器

网友:
我的ESKY103A昨天到货了.还有一组7.4V  1900MA锂电.
冲了一个多小时满了..量了量电池两边电压"一模一样啊..很不错的.
大家怎么那么看不起ESKY103A呢? 有钱人当燃买更好的了..没钱的用103A吧.

楼主:
多放几次电再充 你看还平衡吗

网友:
电池就就用了一次.在冲还真的不平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已经把它调到12.4V截至了。不过单体的话,电池可能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它的确不是真正的平衡充电器,他是把12.4V的电源平均出来,充电的时候,有其中的一节电芯达到了4.2V时候,电路就会把输出的1 ...

我的能把一节冲到4.28V才截至,另一节才3。96V。

楼主:
同情啊 4.28的那个应该被强奸了  我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充电器103A我是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