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刀具叫什么名字?[图片已经更新]

楼主(2006-07-25):
(无正文)

楼主:
是用来滚出涡轮齿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多少米。。

网友:
红叉 看不到图,呵呵

网友:
红叉看不到图

那应该叫做滚齿机的刀具了,呵呵

网友:
没有图呀都是叉叉

楼主:
不会是丝锥吧。。。

网友:
是丝锥,好像还是首攻........

网友:
是、是丝锥。。。。。。。。。。。。。。。

网友:
是一只手用丝锥,是头锥,在这里用来替代涡轮滚刀,滚切涡轮,用的是“飞刀”的成形方法,这样的好处是可以选用标准的丝杆作为蜗杆,从而减少加工的步骤,以减低成本。但是精度比较低,效率不高。一般多用于单件修配使用。

网友:
加工的时候最好浇油,可以使加工的表面和刀具得到更好的散热,从而使得工件的质量得到提高。

网友:
厉害!!!
以前都想过!

网友:
问一个脸红的问题,洗倒一圈时怎样保证齿能够正好接起来

网友A:
任何齿轮的设计参数与模数有关,首先把丝锥螺距换算成蜗杆的近似轴向模数ms,再根据这个模数计算蜗轮毛坯的几何形状参数。
例如:
M12螺纹的螺距 t=1.75
              t=π *ms

最后得出这个M12丝锥的近似轴向模数 ms≈0.557模数。
蜗轮的计算请找有关资料套算即可。

网友:
这个能是个机用丝锥,要是手用的这样以搞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齿轮的设计参数与模数有关,首先把丝锥螺距换算成蜗杆的近似轴向模数ms,再根据这个模数计算蜗轮毛坯的几何形状参数。
例如:
M12螺纹的螺距 t=1.75
              t=π *ms

最后得出这个M12丝锥的近似 ...

学习了,能再解释一下什么是模数吗?谢啦

网友:
模数的问题,已在qtmdd的帖子中学会

网友A:
齿轮“模数” 是为了计算和标准化工作的方便而人为规定出来的一个计算用参数,要以毫米作单位。
模数好比鞋码,知道了鞋码,在那个角落选买鞋都很方便。
拿二个齿数相同,模数不同的齿轮做比较,模数大,齿轮的直径肯定大,牙齿也大,牙齿所能承受的力量(载荷)也就大。
下图同样是20齿但模数不同,假设左齿轮为0.5m;右边齿轮为1.5m的齿轮直观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模数” 是为了计算和标准化工作的方便而人为规定出来的一个计算用参数,要以毫米作单位。
模数好比鞋码,知道了鞋码,在那个角落选买鞋都很方便。
拿二个齿数相同,模数不同的齿轮做比较,模数大,齿轮的 ...

谢啦!!!!!!!

网友B:
我靠!这样也能加工出涡轮!看来,五十年代街道小厂出集成电路是真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样也能加工出涡轮!看来,五十年代街道小厂出集成电路是真的了.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网友(2012-12-03):
DYL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