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電新手, 請教SJM的設定

楼主(2006-07-25):
剛收到SJM400非常興憤, 完成装砌的, 但是始終不停看打轉, 請各大大可提拱設定值

GY401
Daly = ?
Limited = ?

FUTABA 6EX 發射器

D/R CH1 = ?
D/R CH4 = ?
D/R CH4 = ?

EXPO CH1 = ?
EXPO CH2 = ?
EXPO CH4 = ?

N-TH 1
N-TH 2
N-TH 3
N-TH 4
N-TH 5

N-PI 1
N-PI 2
N-PI 3
N-PI 4
N-PI 5

I-TH 1
I-TH 2
I-TH 3
I-TH 4
I-TH 5

I-PI 1
I-PI 2
I-PI 3
I-PI 4
I-PI 5

HOLD
REVO
GYGO
SWSH A
SWSH E
SWSH P

网友A:
陀螺仪的delay=0 limit=80
打转的原因很多,先要看陀螺仪的感度设置是否正确,感度小了不起作用,大了追踪。
其次是尾波箱的装配和尾桨的螺距,SJM的机子高不好很容易转的。楼主翻翻老帖,里面有详细的图片介绍。
至于遥控器的设置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明白的,建议楼主找身边的老鸟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的delay=0 limit=80
打转的原因很多,先要看陀螺仪的感度设置是否正确,感度小了不起作用,大了追踪。
其次是尾波箱的装配和尾桨的螺距,SJM的机子高不好很容易转的。楼主翻翻老帖,里面有详细的图片介 ...

多謝提點, 但我是身異地,沒有老鸟在我的身傍, 只好在此地細看各大大的提點, 但始終未能做好, 我已率爛5部份直電,現可用37懸停, 但剛購的SJM及FUTABA控是自已設定, 所以無從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