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4#只能飞10CM高!!!(感谢全楼的前辈给与帮助,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6-07-25):
为什么我的4#只能飞10-15CM高,大桨、主齿、电机都是新的(没发现有双桨)。
请各位前辈点拨,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4#只能飞10-15CM高,大桨、主齿、电机都是新的(没发现有双桨)。
请各位前辈点拨,谢了!!

把电池充的足一点。
一般来说,原厂电池充的足,可以正常飞3-5分钟,还可以10—15cm维持2-3分钟。

楼主:
大哥,谢谢您,可我怎么没看见您qq在线呀。

楼主:
电池充的很足,原来8.4V的都冲到10V了,而且是烫手才给电池段的堤电,大概冲了2个小时左右。

可还是没起来,怎么办,大家给些帮助。谢了

网友:
是不是桨距小了,用手把两个桨的桨距扭的大一点试试。要对称的调。没玩过不可变桨距的飞机。瞎说一下。

欢迎交流。 qq  4174248  二水

网友:
电池看一下是不是原厂的!!!!有些电池放电不行就会出现你的情况

网友:
呵呵,我们这边几个的4#都有这个问题。检查一下电池、主电机。都会有影响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大桨、主齿、电机都是新的,电池也是原装的。
咬咬牙买了块锂电,等来了再试试吧。
我还没飞起来过那,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心中有一层抹不去的阴影,心都碎了!!!

网友:
可以直接用1300毫安11.1锂电

半油门就能悬停了.高空航线很够力哦

楼主:
要是像tmamo 大哥说的“可以直接用1300毫安11.1锂电”,那我的4#会不会烧了,4# 能用11.1V 1300的锂电吗。

网友:
我的#4号很好飞啊

我也刚买的4号机,用原装8。4V电悬停5分钟没问题,用7。4V900mA锂电可连续飞12分钟。估计你的螺距有问题,调整一下肯定可以飞起来。

楼主:
调螺距,翻译成白话是不是调主桨最宽的那个地方的角度?

网友:
呵呵,4#要用11.1V 锂电,电机会感觉像被超频了。动力是好了,其他。。。
检查一下大桨得松紧。影响也是很大得。

网友:
用10C 7.4伏的锂电。再不行的话就可能是尾电机老化了。

网友:
用11.1伏的锂电用不用电调啊????四号机可以用这么高电压的锂电吗??混控会烧吗??????希望有用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
干嘛用这么大电压啊??
能锁住尾嘛?即使能锁住,那两个电机也用不久。换无刷还差不多。

网友:
你还向飞多高?``

楼主:
昨天我的锂电来了是7.4v 800 12C的,因为电池轻了,所以好像高了5CM。但现在还是飞不起来,也就20CM高,连地效应还没摆脱那,一起来就往左后方飞。郁闷呀,前辈请指点指点小弟吧。
我的2道玩具都能飞3层楼高,为什么模型到是不行呀,全是眼泪。。。。。。。。

网友:
是镍氢电池吗?过充了。

楼主:
我已经换理了,锂电是7.4v 800 12C,可还是飞不起来!!!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配了那种软桨...我见过的,有一种4#机桨是软的,一次偶然买到的,那时候我刚开始接触电直不懂.你看下你的桨硬不硬,用手弯不弯了动.4#没什么螺距调的

楼主:
"湖边爱好者"大哥您说对了,我新买的4对桨都是软的,就像您说的那样用手可以弯动的,不想原装的那样硬。可买的时候都说是原装的。
前辈们说我该怎么办,用软的能飞吗。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理我。哭呀

网友:
软的是飞不起来的,你换了算了吧,实践证明软的是飞不起来的。能起来也是摇摇晃晃十几CM左右。。
不过这桨有个好处就是逼着你狂练悬停。因为离地太低,地效很大机子很不稳,你要不停打舵纠正,并且那种软桨无伦你怎么摔它就是不烂。。跟弹簧似的。。
经过地狱般的狂练之后,你换上硬桨,我想你会很快可以稳稳的悬停的。。

网友:
非常同意湖边同志的说法```上星期在珠江新城那里飞时`二岁阿坚送我了二套大将``其中有一套就是很软`油门加到最大可以听到很大的翁翁声``飞起来很困难``换上才买的硬将后就很轻松的飞起了``哈哈!!见意楼主换原厂的硬将``不知道能不能用502涂在那软将上`加强硬度...不知道这方法行不行...对了楼主买的7.4v 12c的多少钱????......

楼主:
感谢全楼的前辈给与帮助,问题已解决,就是大桨的问题,换了就能飞到2m了!!!
再次感谢全楼的前辈给与帮助。

网友:
楼主买的7.4v 800毫安12c的多少钱?用在4#上上升的力度怎么样??可飞多长时间?

楼主:
回“双双 ”
电池80(不含运费),上升的力度一般吧,推倒2/3时能到2M(估计力度不够),因为是新手所以也不太感觉的到上升的力度。
不好意思可能回答的让你失望了。因为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