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接收电池一般常用那种?

楼主(2006-07-25):
遇上了请表个态谢谢!
多选投票, 共有 47 人参与投票
41.67% (30)
58.33% (42)

网友A:
用JR原厂1900的,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JR原厂1900的,很好的!

那儿可以买到??

网友:
我们都是用大电

就是电火器用的那种大电组.最少用2000多毫安的4个一组.

网友:
三洋 3600MA SC (NND贵阿一颗要55¥)4颗一组

楼主:
谢谢大家投票!我昨天已经买了镍镉800mah4.8V的两个.我不用双面胶来固定电池.两个电池换着用.,用在直机雷虎30级上.应该够玩了吧?大家说说!

网友C:
不够,如果用全部用数码舵机,1个起落会超过200ma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儿可以买到??

很多商家都有卖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够,如果用全部用数码舵机,1个起落会超过200mah的。

我用三个9252+一个9255用JR1100的接受电三个起落就没电了,现在改用JR1900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三个9252+一个9255用JR1100的接受电三个起落就没电了,现在改用JR1900的了

jr1900就是价格太高。
ctj卖的3200的镍氢电我目前用了感觉还好。价格也实惠,才36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r1900就是价格太高。
ctj卖的3200的镍氢电我目前用了感觉还好。价格也实惠,才36米。

36米一节还是一组啊?一组多重啊?以后试试

楼主:
毫安大的镍镉确实卖的不多!尤其是上了1000mah的.用镍氢呢相对又偏重了些.昨天我在论坛自由市场上,看到和我用坏的一模一样的电池(JR propo 4N 1100mah镍镉)100快包快递.说是2手的,但没用过.管他了,图个原装嘛!贵也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米一节还是一组啊?一组多重啊?以后试试

36米/组。一组170g,230克。能充3200。9522+601超过8个起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毫安大的镍镉确实卖的不多!尤其是上了1000mah的.用镍氢呢相对又偏重了些.昨天我在论坛自由市场上,看到和我用坏的一模一样的电池(JR propo 4N 1100mah镍镉)100快包快递.说是2手的,但没用过.管他了,图个原装嘛!贵也 ...

人家全新JR propo 4N 1100mah镍镉才70,80啊!这电用模拟舵机问题不大,上了数码舵机,两三个起落就得帮他充电

网友D:
plus30的全部舵机,最大竟能达到2A,不过用JR1900还能用一个小时 :)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us30的全部舵机,最大竟能达到2A,不过用JR1900还能用一个小时 :)

不会吧。你用的什么舵机。
不要说,你的电流是5个舵机都是在满负载的时候测得数据。

网友:
都是空载,但全都在运动。

3010*2(嘿嘿,不是3001)
9254*1
9001*1
9206*1

网友:
不要玩吧..
一萬多一台油直, 不要省個電池及開關吧.

要是5個數碼舵機加一個gy502/601以上.就算是 gp3300 的 也不會多過4個起落就開始沒電
满负载算一下不只 5AMP 電流,基本上連原裝開關都成受不了.
如不是 JR/FUTABA 出個大的電原開關桿嗎?
不要說笑,我就是因此省一點點而炸得機多.
最後還是要忌痛買個4300mah nimh +大開關就沒出過事了

還有一點, 很多陀螺如401/502/601 等 在電壓過低時都會自動重設[有點像死機以的]
當機機在靜態時還有電,但激砍舵機吃電瘋但電池又不足支持時看看會怎樣?

网友:
买个电量显示就能解决基本问题了~~~

网友:
我的四个JR539+一个S9254+401用JR1100*2并联的接受电可以飞7~8个起落,30机飞旋停+行线
感觉充电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