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 电船757

楼主(2006-07-25):
刚买了个电船757,发现耗电特快,7。2V 1800的电池用不到10分钟,想做个电池组
用1200 的1.2V 6节充电镍氢电池并联成7.2V 7200行不行啊? 请各位指教。

还有就是这个电机上面说是540的,大家看看是不是啊?

网友:
可以,,不过很重,,,而且最好不要用5号电池

网友:
应该是用36节,但应注意电调的容量是否够,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电机上面说是540的,大家看看是不是啊?
...

为什么不能用5号啊?这个原装电池组的是什么电池啊?还有我觉得6节5号的重量并不没有原来的重啊

楼主:
用36节那不会沉吧,好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5号啊?这个原装电池组的是什么电池啊?还有我觉得6节5号的重量并不没有原来的重啊

那你可以用7号电池啊,,,5号电池内阻太大不像平头电池,内阻小...

网友A:
从图上容易看出电机大小,给个参考物吧!(一元硬币)或给个直径和长度数据。

电池太重造成水阻加大,反而得不偿失。换大容量低内阻的电池吧,如3000~4500MAH电池组。用5号电池花的钱多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容易看出电机大小,给个参考物吧!(一元硬币)或给个直径和长度数据。

电池太重造成水阻加大,反而得不偿失。换大容量低内阻的电池吧,如3000~4500MAH电池组。用5号电池花的钱多多了。

是不是这种啊?

这个好像是3500的,并成7。2的不是有21000吗?要充多少时间啊??

网友:
是的,充电时间是看你充电器来的,

网友:
六个至七个串起来就够您玩半个小时了,可不是让您并起来。

网友:
你的电机不具备连续使用超过10分钟的条件,,,请谨慎..

网友:
哈哈,说得对极了!

楼主:
还是有些不解,新兵啊,具体是怎么做呢?
内阻大会怎样?烧鸡吗?

网友:
你如果不想船有大改动的话,就去买一组9.6V的电池就可以了,,,380的马达便宜,用久了烧了就换,,,,,

网友:
到底是条什么船,能给张全身照吗?
这船好象是梯级底的,位置又宽,很有升级潜力。

楼主:
是380吗?不是540啊?好像有4-5CM

网友:
他的船应该是这种,长820mm

网友:
540也不贵啦,,,

网友:
电机是400的电机,比380长那么一点

网友:
这个电机是480的

加高电压可以到12V以下
但是1
无必上水冷
2 船底需要修正毛刺
3螺旋桨的毛刺也需要修理

网友:
那水桨是塑料做的吧,桨一般要多少一个。  540的电机

网友:
电即可以加水冷,电池就没办法

楼主:
电机图例 用一节5号电作对比
是480吗? 我要求也不高,只想让玩的时间长一点,这用电太猛了,今天第三次下水,计时满打满算用了6分钟,晕!!还有最好速度能有一点提升,应该怎么做啊,用8。4的电池组是不是最好的

网友B:
你的船是两个电机用电,耗电量当然是大了,而且一般来说,一组电池充满电连续使用的时间也不会超过20~~3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图例 用一节5号电作对比
是480吗? 我要求也不高,只想让玩的时间长一点,这用电太猛了,今天第三次下水,计时满打满算用了6分钟,晕!!还有最好速度能有一点提升,应该怎么做啊,用8。4的电池组是不是最好 ...

量电机不是你这样量的,你应该拿尺去量电机的直径,,,,才能知道电机的型号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机图例 用一节5号电作对比
是480吗? 我要求也不高,只想让玩的时间长一点,这用电太猛了,今天第三次下水,计时满打满算用了6分钟,晕!!还有最好速度能有一点提升,应该怎么做啊,用8。4的电池组是不是最好 ...

可这个就6分钟啊,是不是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船是两个电机用电,耗电量当然是大了,而且一般来说,一组电池充满电连续使用的时间也不会超过20~~30分钟

手和尺都塞不进去,只有这样了,不带轴长,大约有5公分左右

网友:
..............我指的是直径,,,,,不是长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和尺都塞不进去,只有这样了,不带轴长,大约有5公分左右

有3公分,还有这个电船很重,和7。2的1800电池称有1700克

网友:
能跑10分钟还不满意? 我的无刷船都只能跑5分钟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是有些不解,新兵啊,具体是怎么做呢?
内阻大会怎样?烧鸡吗?

在哪买??要多少银子?

网友:
玩具船不要太去改了,,如果要真的快上来的话,你的船除了船壳有用之外,其他的都要换掉的

网友:
HE HE ~~~~~~~~~~~~~~~~~~~~~

HE HE ~~~~~~~~~~~~~~~~~~~~~
有我要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种啊?

这个好像是3500的,并成7。2的不是有21000吗?要充多少时间啊??

你初中怎么学的?3500的电池6个并起来是21000没错。那你就不管电压了?1。2V21000MAH的电池。。。。。

网友:
这个船我也有一个,一次只能跑5-8分钟。我想把540的电动机换成550的这样的话速度会不会快一点?至于电池可以用工业电池,或者纸皮包装的电池。一般玩玩的话也是可以的。

网友:
540换550........................

网友:
肯定是540的电机吗?怎么有人说是3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初中怎么学的?3500的电池6个并起来是21000没错。那你就不管电压了?1。2V21000MAH的电池。。。。。

应该是你初中没学好吧!并连电压不变电流相加,串联电流不变电压相加

网友:
想跑长跑就用电瓶吧!接超长软电线够你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