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元能否买船,麻烦大家推荐几款,谢谢啊

楼主(2006-07-25):
2000不知道能否买到差不多的汽油船啊,或者普通油船也可以,速度大概在多少?能装水刀和别的附件??
谢谢大家啊!!

网友A:
给你一点建议

船壳子500+发动机600(国产的)+其它配件600~800(轴系+舵系),应该可以配齐了。多看看坛子里面的帖子。了解一下最近流行趋势。哈哈哈。速度,我觉得是调整出来的,2000的船配置下来的恶速度不会低于50公里的。哈哈哈,一点拙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在研究研究最近流行趋势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壳子500+发动机600(国产的)+其它配件600~800(轴系+舵系),应该可以配齐了。多看看坛子里面的帖子。了解一下最近流行趋势。哈哈哈。速度,我觉得是调整出来的,2000的船配置下来的恶速度不会低于50公里的。哈 ...

5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壳子500+发动机600(国产的)+其它配件600~800(轴系+舵系),应该可以配齐了。多看看坛子里面的帖子。了解一下最近流行趋势。哈哈哈。速度,我觉得是调整出来的,2000的船配置下来的恶速度不会低于50公里的。哈 ...

发动机600(国产的)有无发动机具体数据?

网友:
我买了一套:船壳100元+发动机200元+轴系舵系200(自己买料做)便宜吧!!!?、、
速度还没有出来,因为还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