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求 小场地 飞行器 方案!!!!!

楼主(2006-07-25):
广求小场地飞行器方案,放假在家, 没有了学校的操场,像玩飞机,怎么办?

网友A:
本来打算推荐我设计的那台250克练习机的, 但是, 一搜楼主的贴子, 都已经上无刷了.无刷效率高, 动力强, 飞行速度快. 于是, 就不推荐那台练习机了, 那台太初级.

网友:
鲨鱼机
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B:
薄膜园盘

有点地方就能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来打算推荐我设计的那台250克练习机的, 但是, 一搜楼主的贴子, 都已经上无刷了.无刷效率高, 动力强, 飞行速度快. 于是, 就不推荐那台练习机了, 那台太初级.

不会用小无刷啊....不要被人一说就这样..没意思.要坚持自己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打算推荐我设计的那台250克练习机的, 但是, 一搜楼主的贴子, 都已经上无刷了.无刷效率高, 动力强, 飞行速度快. 于是, 就不推荐那台练习机了, 那台太初级.

其实就想玩VF兄那种小飞机呢? 看VF 兄前段时间在赠飞机,呵呵 可惜晚了一步啊

赫赫 另外 就一个2208 还被我摔坏了 欧也是穷学生一个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地方就能飞。。。

什么意思 没听说过啊?

网友:
求薄膜圆盘制作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想玩VF兄那种小飞机呢? 看VF 兄前段时间在赠飞机,呵呵 可惜晚了一步啊
赫赫 另外 就一个2208 还被我摔坏了 欧也是穷学生一个阿。。。

买2张KT板, 多花一天的时间, DIY一架啦.

很简单的, 容易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用小无刷啊....不要被人一说就这样..没意思.要坚持自己观点...

推荐几款便宜的小无刷啊, 最好是尺寸及重量都比有刷130一样小的, 最好还是内转子的, 这样就可以带小桨了, 反扭力小.

网友:
有碳纤维杆就可以做.呵呵

............

网友:
刚才我搜我自己的贴子, 突然来了一个灵感.

玩具小飞机:
1 花55元左右买一台开关控的雷速登284玩具车,是1:28比例的。
2 从耳机之类的小东东中拆出一个永磁铁,最好是磁力强些的。
3 D882 与 B772 大功率三极管各2个。
4 4寸或者更小的桨若干。
5 把雷速登212的接收板拆下,把原接电机的三极管更换为 D882 与 B772 大功率三级管。可以只换一对,另一边的直接去掉。
6 最好使用轻的锂聚,例如雪园的600mAh垃圾锂聚,10元/片的。
7 制作一个开关电磁舵控制垂尾。
8 发射器电池换成 3.6V 的,这样空中遥控距离超过100米,够用了。

这样制作的飞机,用4mmKT板制作,重量很容易就控制在 100克以内,翼展可以不超过 50CM。成本很低。
缺点是它不是比例遥控的,只是开关的。

网友:
如果对自己的电路焊接技术有信心, 也可以直接买一台35元的小车, 改一个三极管就OK了.
我买过一台掌上小车, 没安全看懂电路, 于是没有尝试.

如果英文好, 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forumdisplay.php?f=85

网友:
http://members.aol.com/rchelicam/microszr/microszr.htm

这一篇文章也可以参考, 不过在中国买那几个集成块, 好像不容易找到地方.

网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25017
这里是老外们小飞机的一个合集.

飞行录像:
http://rt68.hifm.no/kbf/bilder/carbostick.wmv

楼主:
我也想找 小一点的 便宜的 内转子无刷  带小浆阿 !!!

另外 我有部雷速登 油门和方向仿佛都是仿比例的,但是遥控距离好近,不知道如何改善,而且 不太好改,舵机不是标准的,接受等电子设备都用的大个头元件。。。在一块版上,沉。。。。。。

网友:
楼上的是雷速登212吧.

212有至少3个版本, 请确认一下, 接收板上面与电机连接的4个三级管是不是方形的大的那种. 如果是的话就不用改了,如果不是就需要改.

另外, 舵机是 SIDE TO SIDE 的, 而不是飞机用的舵机.需要做一个改动.
参考别人的回贴: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509518

还有更不幸的,212的接收板非常巨大,舵机也不轻,2样加在一起,跟普通的接收+电调+2舵机的重量差不多了.

网友:
根据我的试验, 还是雷速登1:28那种枪控的 284 比较合适.
那种接收使用4节电池的284, 接收板很轻, 比掌上小车的重不了多少; 使用的是正常的三极管, 于是很容易更换为大功率三级管或者场效应管; 更重要的, 这个接收板有一个用来保护集成块的降压电路, 可以确保无论输入电压多少, 到达芯片的电压不会高于5V.

这个在掌上小车以及另一款接收使用3节电池的1:28的车上面是没有的.

网友:
为什么要买55元的小车来拆呢…

直接去沧浪买个开关控,也就50元,工作范围大多了

网友:
我花了60多找启迪买过二通道控再加上快递费20元估计我买贵了, 我的第一架能飞得比较爽一点儿的飞机就是用的这个控.
后来落了一次海, 被海水泡了一下, 再就经常出些小问题了, 就没有再用了. 放在家里面.

那个控有个问题, 如果不改的话, 它只能用在双发飞机上面, 而不能用在可控尾翼的飞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