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巴摆动的问题?

楼主(2006-07-25):
请教,我SJM400尾巴左右摆动,幅度在两三厘米左右,怎么能不摆啊?
陀螺仪
用的是401。

网友A:
减小陀螺仪的感度。

网友B:
楼主的感度太高了,在60左右!

楼主:
谢谢楼上,我用的是FF9遥控,是在锁定模式调在60,还是非锁定模式?

网友C:
感度过高会产生回受效应(如同將话筒对著音箱所引起的回受共鳴).
高敏感度的角位感应器(陀螺仪)配合高速反应的伺服机可以承受更高速率的修正指令(感度值)以应付反作用力的快速变化及外部風向影响.視个人的飞行需要及硬件的选配,感度在60~85之间作匹配.
你用的是401,这麼好的陀螺仪如果配上高速数位舵机,感度85都能承受(不过有点僵硬)設在75較为适当,暴力3D也能鎖得死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