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pm直升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7-25):
请教ccpm直升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3个舵机同时控制十字盘的动作:动油门时,3个舵机同时控制十字盘升降;动副翼和俯仰时也是3个舵机同时动作的。
好处:比较省力,舵机负荷小,操作灵敏
要求:舵机一致性要好
随便说说,不对请指正。 qq 4174248 二水

楼主:
那是不是需要支持ccpm的控才可以玩ccpm的直升机?

网友A:
是滴。没错。正确。

楼主:
天地飞6通的可以玩450XL ccpm 机吗?
刚入门的..目前只想练习玄停和普通的上下左右

网友A:
天地飞目前还没出支持ccpm的控吧。hde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