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新手请教问题,好心人请进。

楼主(2006-07-25):
36新手请教问题
怎们36在地上打转,把微调
陀螺仪
和尾翼
舵机
微调打死,还是没有变化,陀螺仪照样锁不紧。 搞了半天,在亚托6通上把陀螺仪精确度设为50%(满格)还是照样在地上打转,方向打死还是同样问题,之后,我把摇臂设置为满格,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哎。。各位好心人,可以解释下,这是什么情况,怎们能出现这种请款?在
遥控器
里怎们设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设备,36#+亚托6通+亚托GR302陀螺仪
谢谢各位好心人了。搞不懂了

网友A:
这个,我无能为力了,要是原装的控也许我还能帮上忙。呵呵~~~~~~~~

网友B:
如果是机头向左转,那是尾桨角度太小。应依靠安装调整来解决
当然这是在皮带传动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楼主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尾桨夹那块装反了?反过去装试试,应该是螺丝帽的在外。

网友C:
我的36有次把尾桨摔坏了后,再装上新的就出现了楼主的情况,调了半天也没用,结果把尾桨夹球头连接部分反过来装了就好了。再就是尾桨逆时针转的时候应该是厚的那边朝左,薄的朝右。

网友D:
就是說從後面看36#.尾舵中立後.尾槳應該向右有一點點pitch.就是風要向右吹.如果遝不行再試試在舵螺上把rev和normal掉一下.正常36#應該是normal的.

网友E:
1。皮带松了
2。中立位不对
3。陀螺正反不对
4,遥控器设置的舵机反向不对
5。陀螺仪坏了
6,重复检查1-5

楼主:
谢谢各位,最后发现,陀螺仪有时候不能正常工作。有时候需要重新插电,或者反复插电才能运作,不知道是产品本身问题,还是什么。后来发现调一下陀螺仪的精确度调低后,就有反映了。真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