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辉盛的2408电机线圈烧了怎么再绕制:)

楼主(2006-07-25):
呵呵  有图最好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有图最好 多谢多谢

原来好像是三角绕法,但具体的漆包线线径、绕数(xT,如12T就是每个组绕12圈)等就不是很清楚,坛子里好像有相关的图和资料,你查找一下。

网友A:
这是星型绕法,会比较省电!

网友:
据说0.34的线,3线并绕11T不错,也有3线并绕12、13、14T等,我个人绕了18T。根据你用桨尺寸等来选择,我的用来飞1米3的像真机(600多克重),8040直驱桨。

网友:
2408-21是21T三角型接法,我改绕了12T,Y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星型绕法,会比较省电!

谢谢  请问 用多大直径的线  和 绕制几圈啊

网友:
我用0.35的14t,感觉K转速有点高,不过还不错。

网友:
对了,我是星型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