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快疯掉了,请玩过尚真和亚托的朋友进来

楼主(2006-07-26):
这两个机子到底买哪个好,请玩过这两个机子的朋友介绍下买哪个更好,从性能和以后的配件角度

网友:
我上周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弄了台4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450。。。。。。。。。

SE还真是不错的,可能是俺没见过好飞机。

但飞过SE,再不想碰塑料版的飞机了。

网友:
尚真的重量太轻,稳定性和灵活性,比不上450

网友:
如果要这两个里面选,那当然是450

网友:
当然450,首选

网友:
你进了450的老窝。肯定是450撒

网友:
嘛的,我选不起来,我两个都买了

网友:
性能来伦,SE最好,SJM次之,XL一般般,三个机子我都飞过。
但配件价格,SJM最便宜,SE最的要死,到飞炸下来没几百块搞不定

网友:
传说中SE最耐炸机...

网友:
还用考虑吗?

肯定是买450

SJM的旋翼头铝合金强度差,不过也好,不容易坏舵机

网友:
我炸450多数都是十多二十元主轴、横轴、大齿。

网友B:
13楼真会炸,呵呵,我们当地玩亚托,当然玩的猛了点,一次炸下来,没个2百大几搞不定.幸亏本地还有商家,要不然,再加上运费,更骇。

网友:
前天晚上摔的那下,损失就200多拉。

325PRO*1
9克舵机*1
5克舵机*1
尾管*1
横轴*1
大齿轮扫了一个齿,还能将就用下,不爱换

网友:
sjm400和450se炸机容易坏的东西价格列出来比比看就知道哪个便宜了.至少450se的易损件目前替代品很多.

网友:
三轴大齿用网上模友卖的配件,尾管用炭纤管,用木桨,随你炸啊,都用原配件,一摔下当然得上百,天天练单轴都买不起

网友:
有道理,买便宜配件,单性能不要错太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楼真会炸,呵呵,我们当地玩亚托,当然玩的猛了点,一次炸下来,没个2百大几搞不定.幸亏本地还有商家,要不然,再加上运费,更骇。

嘿嘿!见过倒飞悬停摔下来,拉直大桨就再飞吗?找个杂草有1米左右的地方飞就行了,剩下的就看你收油门及不及时了。
要是次次摔在水泥地上两百大元还不一定能搞定呢!我昨天在楼顶飞,只是悬停,突然有点失控来了个迫降,大桨扫地,就报费了一对碳纤桨,其他没事,但也一百多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见过倒飞悬停摔下来,拉直大桨就再飞吗?找个杂草有1米左右的地方飞就行了,剩下的就看你收油门及不及时了。
要是次次摔在水泥地上两百大元还不一定能搞定呢!我昨天在楼顶飞,只是悬 ...

 俺找到了几块这样的地方,我常飞的那里就是这样地。

前几天飞X400时,总是断电,就在早上突然加油测试,连续掉下来好几次。无任何损失哈~~

SE摔其实也是掉在草地上,如果是水泥地损失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