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请教!

楼主(2006-07-26):
为什么我关电灯的时候我飞机上的舵机会转动

网友:
干扰了………………………………………有刷的电火花也会

网友A:
发射机开着还是关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开着还是关着?

关了的.另外你们飞机不飞了,控和飞机电池是不是都要取下来.我的不取,第二天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了的.另外你们飞机不飞了,控和飞机电池是不是都要取下来.我的不取,第二天就没电了?

没机械开关的设备都有取下电池,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关电灯的时候我飞机上的舵机会转动

有这事?我也去试试!

网友:
肯定啊,开关有电火花,飞完了,电池就拔下来,没有到家再拔这一说,不过电池可以放飞机上,不插插头

网友:
是不是日光灯?

楼主:
是普通灯,黄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