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楼主(2006-07-26):
问个白痴的问题,翼龙4VF的遥控设备怎么配晶体,麻烦各位教下小弟,谢谢啦!!

网友A:
我也不懂,不过你可以直接去问卖晶体的啊

网友B:
接收用的啥频率的晶体,4VF就用对应频率的发射晶体呗

网友C:
为什么说是"白痴的问题"呢?
是因为"翼龙4VF的...."吗?的确不明白到底是翼龙的还是4VF的

楼主:
是4VF的,各位大虾就教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