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步进电机会很烫?

楼主(2006-07-26):
我用的控制板是L297+四个三极管的板子,现在运行一段时间就烫得连手也摸不得,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正,我用的是AT电源。三组并联一起接上12V电源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现在还差Z轴没有做好,做好了贴图上来。

网友A:
电流太大,根据电机所需电流大小进行实当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太大,根据电机所需电流大小进行实当调节.

这种板子如何调节

网友B:
什么烫?要是管子烫就加散热~~步进电机烫的话~~应该是功率不够吧~~步进电机不能过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烫?要是管子烫就加散热~~步进电机烫的话~~应该是功率不够吧~~步进电机不能过载的~~

应该不是过载,我的步进电机通电后不去动它也一样会很烫,而且不是一般的烫,烫得连手也摸不得,还有一股绝缘漆的味道。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C:
电流太大,板子上297旁边那三个电位器可以调斩波的基准电压,也就是调输出的平均电流

楼主:
谢谢leoxeon,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太大,板子上297旁边那三个电位器可以调斩波的基准电压,也就是调输出的平均电流

支持这种看法!

网友:
我们现在机器上用的也很烫,手是摸不了。我昨天量了一下温度大概59度左右。不过没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2012-04-20):
估计你的板子上没有半流设置吧。。

步进电机停的时候,,电流非常大,,发热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很多驱动上都有停止电流设置,,停转后,电流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