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疑问一大堆,老鸟帮我啊!

楼主(2006-07-26):
1、看到7060桨。。。还看到直径几英寸,请问螺旋桨型号规格是如何定义的?详细一些我是老菜,不是老鸟 :)

2、翼龙4通的桨可否能用7060代替,电机不换(有刷480)

3、如果我的翼龙4通更换无刷,该如何配置

方案一:用原来的9.6v镍氢,该如何配电机,电调

方案二:用锂电呢

我有必要换无刷吗? 我看很多人说本身9.6v镍氢+480电机就不错了,可以买几块电池。可是我感觉翼龙4通爬升好像很费力,只能慢慢爬啊。

4、电池除了镍氢,锂电,怎么还有锂聚合物,这是什么啊?

5、我知道了油的是按发动机的排量算多少级的。。。那么电动呢怎么划分级别

谢谢各位老鸟。。。。争取早日加入你们的行列~~~~~~~~~

网友:
1.7060的70代表7英寸
2.480带7060不合适.
3.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4.锂聚也是锂电,玩电动飞机的说锂电多指锂聚.
5.大部分的电动飞机都集中在相当于油动的09-15级之间,大概都不想再分了吧.

楼主:
1.7060的70代表7英寸-------   60代表什么啊???
2.480带7060不合适. ------- 用什么桨合适啊?
4、锂聚也是锂电,玩电动飞机的说锂电多指锂聚.----还有其他什么的锂电啊?哪个更好?

网友:
1.60代表6寸,不过就不是直径而是螺矩.
2.480带原配的桨,启迪的6.38推拉两用黑桨都不错.
3.还有锂离子电池,锂金属电池,锂锰电池,锂亚电池.....,其他都别管,就用锂聚了

楼主:
恩。谢谢~~~~~~~~~~~~~
螺矩是什么啊? 嘿嘿。。别笑话我啊,真菜啊我

网友:
桨转一圈前进的距离

网友:
换无刷吧,动力强劲!用kv1500~1800的,2408-21或2208都行,电调18A就够,镍电可以继续使用。投入100元足够。

网友:
还有一种可以用在模型上面的锂电是手机上面的锂离子电池.
跟锂聚合物相比:
1 新电池价格相对锂聚并不便宜.
2 重, 金属外壳挺重的.
3 放电能力弱. 国产的顶多3C(500mAh的电池只有 1.5A), 日本产的顶多4C. 远远弱于锂聚.
优点:
1 废电池容易找到, 而废电池中的一半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2408-21----铃铛
18A---辉胜的
是这样吗?效果明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408-21----铃铛
18A---辉胜的
是这样吗?效果明显吗?

是!
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