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雷鸟把!!!

楼主(2006-07-26):
昨天拿出一段时间没有玩的雷鸟,发现无论怎么调整,也飞不高了,最高也就是不到半个成年人那么高,而且是当油门推到头的时候稍微一打舵,还会出现继续下降的情况!
    我是个菜鸟,但是保证没有双桨和平衡翼不对,电池应该没有问题,我有两快原带的电池,而且用5014充电器充的,也试着调了大将的攻角,但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难道是主浆电机不行了?可是我没有飞过几回啊!
    请大家帮帮忙,看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我刚刚学会了一些操作方法,可是我的雷鸟飞不起来了!

网友:
只是高度?
应该是电机,或桨,或电池问题吧。
如果是一端时间没玩,电池问题蛮大的。

网友:
电池不行了,干脆换锂电吧。

楼主:
只是高度不行,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电池看电压和充电容量什么的应该没有问题啊!而且是镍氢的电池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而且两块电池都一样啊!如果换锂电池能直接换吗?是不是电机什么的都得换呢?

网友:
可直接上11.1V1500MA锂电。电机由于锂电容量高电压高(即飞行时间长动力强),肯定会发热严重。等电机报废了就升级无刷吧。商城使用经验里有介绍。

网友:
时间那么长没有飞,电池的问题比较大。虽然是原厂的,但是长时间放置会造成放电性能下降。我的飞机也是如此,换了电池就很好飞了。

网友:
99% 的可能是电池的问题,我的锂电丢了3个月没有动它,都自己鼓起来了·

楼主:
雷鸟升级什么电机最好啊?无刷有刷?那个性能价格比最高,我想花少点钱,因为刚开始练习!

网友:
无刷

我以前飞佳宝,到最后肯定改无刷,现在无刷这么便宜.随便挑吧如有技术上的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拿出一段时间没有玩的雷鸟,发现无论怎么调整,也飞不高了,最高也就是不到半个成年人那么高,而且是当油门推到头的时候稍微一打舵,还会出现继续下降的情况!
    我是个菜鸟,但是保证没有双桨和平衡翼不对 ...

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