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架玩具飞机可以改装成3d机吗?

楼主(2006-07-26):
图片像素不高,130万。
尺子长度30cm
连原装电机电池,机子全重250g。可以滑翔性能还可以。

尾巴坏了,所以顺利抢劫。

twin star这个牌子大家飞过吗?

网友:
说不出不可以的理由,只是会不会有点"蒙太奇"了

网友:
改起来往往比做架新的还麻烦,不如弄块KT板随便切一切就OK了。~~

没必要非用什么图纸,比例别差的太离谱是没问题的。

图纸我这里有一堆,自己找喜欢的吧。

http://www.efly2005.com/efly2005/main/ArticleShow.asp?ArtID=417

网友A:
兄弟,你知道啥叫3d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知道啥叫3d不?

你别瞧不起人!

搂主
3d就是
低空,
低速,
低价
对吧?

网友:
这要是改成3d
那就推牛X了

网友:
有点铁椎要磨成针的精神...

网友:
挺好的滑翔机
多大的电池?

网友:
那个控不行.

控制原理与通常的模型飞机及真飞机不同.

网友:
好亲切呀!01年在高中的时候250买了一架,外型还不错了,滑翔性能也不错!
可惜在学校操场试飞时撞在电线杆上撞坏了,当时那个丢人呀!二三百号人在那围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瞧不起人!

搂主
3d就是
低空,
低速,
低价
对吧?

你~~~竟然拆我台。。

3d不是低空,低速,低价勉强算的上
3d是低空失速,几乎所有的3d动作,都是在失速状态下的,这个时候机翼的升力是没啥用的,另外,因为舵面气流速度低,舵面效果也很差,所以,舵面都很大

网友:
这架绝对可以改装成滑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