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很好设置

楼主(2006-07-26):
一直听说凤凰电调用控设置麻烦
今天自己买到一个,看着说明书不到10分钟就设置了一遍
其实蛮简单,也不会出错
就是一个参数有太多选项,动不动就是5~6个可选,要等它一个一个问你是不是设成这个,全部设一遍比较耗时
用会了就很好设置了,它会不停的问你是不是要某个选项,只有答是或否(高/低油门)才问下一个
感觉这样也很人性,还有时间看说明书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这个:)
有凤凰的同志们真是幸福,赫赫
下面我简要描述一下设置过程,也好留给我以后自己参考:
1。进入设置
油门推高 电调上电 电调乱叫 灯闪一下
油门拉中点 电调乱叫 灯闪两下
油门推高 电调乱叫 灯闪三下
油门拉中点 电调更乱地叫唤一会, 进入设置了
2。参数设置
电调开始逐个提问,这个时候油门在中点,这是电调等答案的位置
电调滴一声接着再滴一声,它在问你是不是第一个参数的第一个选项需不需要?
比如说我记得第一个参数第一个选项是
电池
保护电压为4v(举例哦)
这个时候你推高油门代表你要设置成这个,拉低油门代表不要(不拉也不推,它就一直问这个)
你推或拉之后,电调会快速的滴滴滴滴,告诉你它知道了你的答案
接着把油门拉回中点,电调就开始问下一个参数
比如是滴一声,接着滴两声,这是在问第一个参数的第二个选项你要还是不要
如果你一路都回答不要,那么电调就挨个参数问,这样就比较费时(而且它会保持以前的设置)
只想设置后面参数的时候就要耐心把前面的问题全部否决一遍
一旦你回答了是,那么就会直接进入下一个参数的选项提问
3。退出设置
好像设置好了需要的参数后直接拔电就可以了(不用等后面的参数提问),然后油门拉到底,再上电就可以用了

网友A:
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B:
问题是楼主买了个多余的.............哈哈哈哈

网友C:
说设置麻烦的估计是没有电脑或者没有USB线或者是看不懂英文的大大~哈哈~

网友D:
回楼主一句,老版本的电调程式对现在很多的电机是不兼容的.现在的凤凰电调设置程式较复杂,就是因为现在的电机种类很多,为了更加合理和匹配现在的电机,凤凰电调的程序也相应的进行了修改,对您收的这个老凤凰,不敢有太多的议论,尤其玩直机,可得注意,空中飞行时,对电机的支持匹配不理想,可有一定的隐患的.呵呵祝您玩的开心.

网友D:
楼上,那是你有USB线,你没有USB线,你试试看,调一次有多"简单"!并且,现在升级版本后,随机所带的说明书根本就不能用了,凤凰电调和线我也都有,你试试没有线的情况.

网友C:
我不是说了用控设置有点麻烦的嘛~~
没有USB线没有电脑就不可能谈什么升级,不可能谈什么升级就不会有在升级版本后,随机所带的说明书根本就不能用了的情况!
话说回来我用说明书就是学习怎么用控设置电调参数.连接到电脑后根本不需要说明,除非你不懂英语!

楼主:
兄弟们,别着急上火哦,你们都有线
我可是只能守着老版本用着再说哦:)
话说回来,凤凰的兼容性还真是不错
我用亚托低进角根本不能推我那个电机,飞机在地上抖抖索索就是起不来。
只能中进角
现在凤凰设成中或低都可以推起来,没啥问题,这还是老版本呢,新版本就更没问题,我想
是不是人家有智能探测算法阿,就是做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