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狂热之旅(制作篇)

楼主(2006-07-26):
DLG狂热之旅(制作篇)
通过3个月断断续续的制作,我的longshot终于完工了。此时此刻,整理出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希望能与大家共勉,共同分享快乐和经验,同时也希望各位新同学,旧同学,新旧同学,大朋友,小朋友,大小朋友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本人势单力薄,不是所有过程都有拍照。因为,有的工序需要全神贯注,确实没有多余的机会拍照。如有遗漏大家可以提出.

尾翼偷空。最好先在图纸上先设计好再动手。我没用太复杂的工具,是用小刀一点一点的挖出来的。

垂尾采用嵌入式安装。没有在前面用玻璃钢补强。通过实际飞行也没事,这样倒是简单不少。重量也更轻了。

偷空的效果

尾管的加工。

尾管大头端的切割要一小段小段的来。不然切多了就套不上了。

手钉的位置是按说明书的尺寸安装的。其实最好在靠外一点这样发射时不会伤手。我的手指已经被摩破好几次了。

机翼对接。胶水不要太多。我的机翼水平一侧下面就溢出了。环氧树脂太硬磨都磨不掉,确实不漂亮。只好将就了。

机翼折起的高度160就可以了。我折高到170mm些主要是想安定性能好些,其实没有必要。按说明作就行了。longshot的轻木斜面是很精确的。

水平尾翼的翼台没用原配的。因为我要求水平尾翼是可拆卸的。要再里面埋螺钉。用两片5mm的轻木加工而成。比原配的要宽,没有再绑线,强度没问题,已经飞过好多次了。

先吧翼台和平尾安装好再粘接翼太这样才能保证平尾和垂尾垂直。

安装副翼摇臂。本想像广州鹰那样用碳纤布包住粘在侧面。但是觉得太复杂了,就直接插到副翼里用环氧胶固化,通过实际使用我很满意。水平尾翼摇臂也是这样的,但是在飞行中拉断了,需要在摇臂后用轻木加强。

用小孩玩的胶泥取机身内的模。

舵机的安装。有一些特别。主要是我不想再花钱买薄的舵机,就用手头的星宇的9g舵机了。舵机没用螺钉,用线绑到航空层板上的,哈哈,主要是重量减轻了。“航空工程师要为减轻没1g重量而奋斗”。

电池改造。用信用卡切开,不能用金属工具来切。当时主要是考虑和接收机一起放在机头。后来发现头重了。有把接收机放到机翼下。所以不切开也可以。再飞一段时间后我会把有改变的地方归纳总结再发贴就角。DLG狂热之旅(改进篇)吧。

副翼操纵管的安装。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塑料管,就用喝饮料的吸管代替了,是粗了点。那位模友知道在什么地方买得到合适的管子或有更好的办法一定通知老兄一下。

水平尾翼可以拆下方便携带。用1mm的螺钉固定。我以前作的飞机所有的尾翼都是这种机构。本来应该用塑料螺钉更好,可是手里没有。凑活吧!

电源开关。本来打算在座舱盖下用耳机插孔作的。可是我买的耳机插孔质量有些不太满意,接触不太好。不敢冒险用。

副翼和天线。

自制的重心测量工具。

今天就到这里。随着不断的飞行,肯定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整理后在发表。对浏览本贴的朋友表示感谢。欢迎回帖!!

网友A:
水尾和垂尾挖了减轻孔以后不做加强,强度能保证吗?

网友:
只要见到了DLG制作的帖子,我一定会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尾和垂尾挖了减轻孔以后不做加强,强度能保证吗?

强度没问题。飞行中只有垂尾底部的蒙皮没磨破了。其它没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尾和垂尾挖了减轻孔以后不做加强,强度能保证吗?

在挖的孔周围用502洇效果如何?

网友:
漂亮、佩服,好手艺!

网友:
羡慕。。。。。。。。。。。。。手艺

网友:
主翼的前面固定螺孔好像有点歪。

建议:在机翼未粘合前,就把孔打大,刚好可以放入铝管。这样容易控制两边的对称。然后在粘合时,一起把铝管粘合,这样粘合的强度比最后套进去好。因为胶水可以很均匀的分布。还有,铝管和机翼的缝隙也可以很小,因为只要夹紧就可以安装。如果后续再扩大放入,缝隙肯定大。
我的longshot的主翼两个孔就是这样安装的。非常满意。

网友(2006-10-03):
飞机参数,重量如何?学习中。

网友(2007-01-10):
关于控制设备

请问用什么控制设备,接收机多重控制距离,舵机的重量,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主翼采用的是什么翼型?

网友:
好像是ag系列的

楼主(2007-04-18):
dlg一般都是用ag455

longshot没有公布翼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