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给介绍一款充3500毫安的镍氢电池组的充电器吗?

楼主(2006-07-26):
朋友玩××,有好几种电池组,原配的太差了,想买个好一点的自动停充的就行了.先谢谢!!

网友A:
试一试得伟的电动工具的充电器,才几十块钱一个,当然是二手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得伟的电动工具的充电器,才几十块钱一个,当然是二手的啦。

那里有买?

网友:
taobao上面搜索一下就知道啦

taobao上面搜索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要自动停止充电,也可以考虑用雪园那里的定时器开关,这样先计算好大概的充电时间,到限定的时间,定时器会自动关闭电源,防止过充,损坏电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啊!

网友:
雪原?什么是雪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