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和电调过热

楼主(2006-07-26):
我的
电机
和电调过热,刚装的大齿轮,请指教

网友A:
啥电机,啥电调,几T的齿轮,什么飞机???说清楚啊!!!!!!!!!!!!!

网友B:
如果,传动正常,电调没有坏,飞机没有超重的话,肯定是螺距大了。这样动力没有提升,反而电机很烫,对吧。

网友:
如果电机扫堂,也可能造成这个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