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接收机的距离还和电调的多少有关?

楼主(2006-07-26):
我今天把接收机在坦克上调试,发现只接一个
调速器
就没失控,要是多接一个在2米外就失控,不知是何原因?难到几个调速器之间有干扰? 还是接收机有问题?接收机是西安的6通,电调是bymxd卖的双向80A.

网友A:
如果电调不一样不能同时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B:
我的坦克也有失控现象
我用过60#机的接收也用过老飞达4+1的接收机,都有失控现象
不过多是在大油门下出现失控,把两个电机焊接地要好很多,我估计主要是电机的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