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的铜齿质量

楼主(2006-07-26):
潜水时间太久了,出来冒个泡

最近没时间,一直在家里玩玩拉玛,感觉还不错。

谁知道某天它突然不转了,大骇,以为4in1挂了,仔细?细察看下发现齿盘a磨掉了2处4颗齿,再卸,竟然发现铜齿变这样了

还真没遇到过这么软的铜齿,竟然让塑料齿给磨成这个样子了,小刀一样锋利,结果把塑料齿啃掉4齿
不知e-sky用的是什么材质做的铜齿

郁闷
e-sky齿盘黑贵不说,那个铜齿就不知道去哪里找

网友A:
换塑料的。看来我要做准备。先备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塑料的。看来我要做准备。先备一套

换塑料的小齿吗
开玩笑

网友A:
不开玩笑。佳宝和雷鸟有用塑料的。不比铜的差

网友:
有卖的,直径2MM,模数0.5,8T的!外面买的可能稍微长点,回来磨掉点就可以了!

楼主:
是吗?

拉玛通用码?
让塑料都摸坏的铜齿我厌恶----随然铜涨价了

网友:
我在傻猫那里买过,可以用

网友B:
可以用4驱车的塑料齿轮,4驱车的是130电机,和180比只是长度短些和电极设计不同,电机轴径是一样的,而且大部分都是8齿,去买个5圆钱的4驱车卸下齿轮用,还能赚一个130电机和整车零件,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4驱车的塑料齿轮,4驱车的是130电机,和180比只是长度短些和电极设计不同,电机轴径是一样的,而且大部分都是8齿,去买个5圆钱的4驱车卸下齿轮用,还能赚一个130电机和整车零件,呵呵

5圆钱的4驱车好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玩笑。佳宝和雷鸟有用塑料的。不比铜的差

电直用小齿是不行的,热量会使轴和齿之间不能紧配合,一会就松了。

网友A:
塑料齿轮看是什么塑料了。4驱车上的马达跑起来后温度也不低。也没见松动。放心用吧。没看到铜齿磨了。大齿盘还好好的吗。实在担心的话。点一点502

网友:
看看这个Lama 2的铜齿,磨的也是有点夸张。

网友:
可能是由于高速运转时铜齿发热后变软变形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轮看是什么塑料了。4驱车上的马达跑起来后温度也不低。也没见松动。放心用吧。没看到铜齿磨了。大齿盘还好好的吗。实在担心的话。点一点502

四驱车没问题我相信,因为电压低电流小负荷小。电直电机工作在高电压高电流高负荷状态,遇热后会产生丢转现象。而且要知道502是怕热的。其实电机主齿有磨损很正常,塑料大齿盘其实也被磨损了,只不过大齿盘的高度小于铜齿你注意不到罢了。8T的铜齿再硬也禁不住百十T的塑料齿轮番蹂躏,而且是高负荷下。如果塑料齿没问题的话,厂家为什么要配成本高的铜齿呢?我的雷鸟以前换过商城的塑料齿,几分钟下来小齿竟然上下移动了,点502也没用。

网友:
我就奇怪了你的黑齿盘怎么没事?难道塑料比铜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举个例子。10个人打一个人,那一个人武功再好也架不住人多呀。

非常同意!!!!!!!

网友(2007-01-29):
引用 网友C:

四驱车没问题我相信,因为电压低电流小负荷小。电直电机工作在高电压高电流高负荷状态,遇热后会产生丢转现象。而且要知道502是怕热的。其实电机主齿有磨损很正常,塑料大齿盘其实也被磨损了,只不过大齿盘的 ...

我已经用了四驱车的塑料齿了,累计飞了2个小时,事实证明没有任何问题,声音还小了很多,雷鸟不能用可能是功率太大了吧,LAMA的功率小

网友:
换个不锈钢的小齿轮
不过到时侯是大齿轮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