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sna 换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6-07-26):
现在手上有个7.4v 1300mah的 锂电池,可惜是t型头的,(充电器也是T头的)原装cessna好像是田宫头的,请问怎么办,还想继续使用原来的镍锰电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有没有专门的转接头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手上有个7.4v 1300mah的 锂电池,可惜是t型头的,(充电器也是T头的)原装cessna好像是田宫头的,请问怎么办,还想继续使用原来的镍锰电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有没有专门的转接头卖?

你的这个问题今天我刚好遇到,就自做了一个转接头.电调端的是公头,不用动.用一个t型工头和一个田宫母头焊接就可,线尽量短和粗

网友:
重心比插头麻烦!

网友:
Cessna 的电池就装在机翼下方重心略靠前一点儿的位置, 把锂聚向前装一下, 重心应当不会变吧.

我感觉重心在 35% 时, 比较好飞.

网友:
坛子里说塞斯纳的多指艾特的那种182,有几个是玩京商的大180,你卖的那种极少有人玩过,完全不一样.
艾特的182的电池舱离重心也不远,但很窄,锂电能全放出去就不错了,哪还有多大的地儿来挪,7.4V/1300的锂电比原电轻近100克,重心肯定会变,而且对稳定性影响不小!

网友:
7.4V不爽!还是11.1V够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