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内要买SJM,想问几个问题

楼主(2006-07-26):
1.请问SJM的网址是那个???以前进过一次,但现在好像卖SJM的都是代理,反正不见了SJM本来那个网,

2.SJM经常有改进的,请问我是不是只能在SJM网站上才买到最新的板本

3.SJM新出的香槟色的是不是最新板本来的,性能上与银色的有什么分别,因为我不喜欢香槟色的,但如果这是最新的板本我又不能因为颜色问题而选旧板本的,所以想请问这两者性能上有什么差异??

网友A:
www.yinyi300.com 网站將为经銷商做售后服务,疑難排除,裝調指導(即將成立线上聊天室进行視听裝調电直).
经銷商才是主要的銷售者,官方网站见到的版本,经銷商都可取得.
升级头主要着重于1.外观
                2.强度
                3.维修
                4.另一种操控感(不使用缓衝橡胶,改变了操控比例,增加了向位修正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yinyi300.com 网站將为经銷商做售后服务,疑難排除,裝調指導(即將成立线上聊天室进行視听裝調电直).
经銷商才是主要的銷售者,官方网站见到的版本,经銷商都可取得.
升级头主要着重于1.外观
      ...

你们的经销商都有那几个??????

网友:
商城、www.himodel.com、南京意达 都经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