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控用音频线玩G3的方法。

楼主(2006-07-27):
制作一条音频线,安装G3并可正常打开,这个论坛里有很多详细解释,自己找找。
首先安装PPJoy,然后按下图设置。设好后可关闭,以后不用打开。

然后关键是使用最新版的SppConsole 0.3.0.1,支持8通控,按下图设置。设好后玩G3时不要关闭。

然后在控制面板-游戏控制器中校准。然后打开G3,看下图。

开始玩吧。这个设置应该可以玩AeroFly Deluxe ,大家自己试试,可以的发上来大家共享。
音频线虽然有点抖动,但制作简单,我准备自制并口线,听说抖动较小,哪位有FUTABA和JR控模拟线输出信号的波形图发一份给我,制作成功后向大家公开。

楼主:
SppConsole 0.3.0.1我上传到http://free5.ys168.com/?rgzdb,在模型目录中ppjoyex.zip,随便解到个目录就可使用,还有PPJoy设置中5、6通道我因为飞电固随便设了一下,飞直机的朋友自己设一下就行了。

网友:
有大虾说如果用USB声卡玩的话,音频输入会非常稳定,几乎没有抖舵,偶的遥控卖了,LZ试一下吧

网友A(2006-08-29):
能发一份SppConsole 0.3.0.1给我吗?

能发一份SppConsole 0.3.0.1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一份SppConsole 0.3.0.1给我吗?

主页开通,可以下了。

网友:
下不了啊!!!!

网友(2006-10-02):
下不了呀
楼主能不能看看你得空间。
谢了

网友:
此空间已被系统锁定

锁定原因:由于此空间长期(>=30天)未做维护和更新,即空间管理员超过30天未在空间管理区登陆。

解锁办法:如果您是此空间管理员,请在空间后台登陆一次,即可解除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