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装冰峰雷电问题

楼主(2006-07-27):
37#装冰峰雷电问题,就是那马达上2固定螺丝间距比原来飞机上的大点呀,但是好象大不了多少,不大好重新开个孔,怎么办,有谁装过的指教下

网友A:
电机上有4个孔吧。有两种宽度,你试试把电机换另外两个孔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有4个孔吧。有两种宽度,你试试把电机换另外两个孔试试吧。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