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60#,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6-07-27):
刚接触遥控直升机,想搞个60#来玩玩,不知应注意些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还有60#适合新手吗?选择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好呢?

网友:
刚接触的话最好结合模拟器来练习,如果身边有老手带的话直接上真机也可以,那样调试、飞行都有人教了,这是最好了。

如果已经决定直接上60#或37#,而身边又无老手带飞,那么就一定要弄个模拟器(g2,g3,xtr等),可以买也可以自己下载然后自制连接线(我自制一次音频的连接线没成功,郁闷。好些做成并口的可以。因为60#,37#都是7通道设备。现在确认华科尔的6通设备用并口玩模拟器没什么问题了。呵呵)。并且要有计划,有方法,有目的的练习模拟器。熟悉直升机的操作原理和操作方式,并形成条件反射。然后才能上真机。

左右手油门问题要看个人的习惯和喜好了,国内用右手的多,可能交流会方便些。

有兴趣可以找我,买飞机送练习架  qq  4174248  二水

网友:
现在的60#用不了模拟器,买了模拟器都没用,因为它没引出PPM输出的线,要买也可以找我 QQ:584199904

楼主:
模拟器不知从哪里可以下载,现在用LAMA3先练练感觉。有朋友推荐36#和60#,我就不知哪个较适合我这样的新手了?

网友:
如果你要练模拟器的,买36#,配件也多,而且现在有的人卖36#才8**还送模拟器呢

网友A:
我的60号现在还在网友手里修呢?

你是新手,建议还是飞 LAMA3吧 真的,我现在有点后悔,当初也是一样,买了4号,不过,4号立下汉马功劳,现在飞悬停没问题,又练模拟器,真的很有用的,很有用的,不过60号要飞起来,原机带的东西是绝对不行的,我的60号什么也不换的情况下,只能离地儿30公分,一块电 飞5分种 ,TNND,要换无刷的话...就得再加至少1000块, 无刷,电调,锂电,弃电器...天....60号本身1000块,再加无刷1000块,唉.....痛苦..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换无刷,可怜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手,建议还是飞 LAMA3吧 真的,我现在有点后悔,当初也是一样,买了4号,不过,4号立下汉马功劳,现在飞悬停没问题,又练模拟器,真的很有用的,很有用的,不过60号要飞起来,原机带的东西是绝对不行的,我的60号什么也不 ...

飞不起来??
我的用有刷就能飞到2楼高度。还是没调好。飞不起来先找自己的原因,不要动不动就说飞机不行。亚托调不好也飞不起来的。

对事不对人啊,只是希望大家能正确看待自己的飞机。

初学者更是要这样。

网友:
我买了36#加了无刷电机、电调、锂电池、控、金属主尾组件(尾组件还没到)。大约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