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A电调的水冷块。

楼主(2006-07-27):
用铝块做的125电调水冷。

完成后的效果。

网友A:
太笨重了

网友:
这个水冷是不是铝块里面钻2个孔让水流过以达到水冷的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笨重了

是的重了一点,这个水冷主要设计是想用于大船, 增加这一点点重量,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但做起来比较简单.容易实现,实际试用,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笨重了

网友B:
请问电动FSRO90现在实验怎么样了,定下来用什么电机电池和电调没?

还有想请楼主帮忙,95CM的船应该怎么配动力?双电机应该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C:
奇多,,,你那个双体船什么时候出来啊,我也好想搞个那种船体来做个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电动FSRO90现在实验怎么样了,定下来用什么电机电池和电调没?

还有想请楼主帮忙,95CM的船应该怎么配动力?双电机应该怎么控制?谢谢

电调已经定了,就是原来装发那种,电机还在继续试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调已经定了,就是原来装发那种,电机还在继续试验。

能告诉我双电机应该怎么控制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奇多,,,你那个双体船什么时候出来啊,我也好想搞个那种船体来做个船.....

前几天我出门了,没在家,所以一直没能做,这个礼拜六我又要出门,所以也说不顶什么时候可以做好,我办事情很拖的,确实做船很麻烦,我的船长94CM宽32CM,马上就上腻子打磨了。
由于船模基本没什么图纸,我都是靠感觉来做的,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做船就是很脏、很累,还需要耐心和细心,如果你能克服就动手吧。其实制作也很有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双电机应该怎么控制吗 ?谢谢

不要求转弯的用Y线并联2个无刷电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求转弯的用Y线并联2个无刷电调就好。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出门了,没在家,所以一直没能做,这个礼拜六我又要出门,所以也说不顶什么时候可以做好,我办事情很拖的,确实做船很麻烦,我的船长94CM宽32CM,马上就上腻子打磨了。
由于船模基本没什么图纸,我都是 ...

哇,,,我还没到你这么厉害的地步呢,,目前还不了解做船的材料....工具也欠缺,呵呵,,

网友:
高手

我的调速器进水烧了两个,此法甚好值得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求转弯的用Y线并联2个无刷电调就好。

有刷行不行!试过没?我问我教练他说不行.我也被双驱电调问题捆扰好久.

网友:
有刷的用一个电调就可以控制2个电机,无刷的每个电调只能个控制一个电机,用Y线并联2个无刷电调只能实现2个无刷电机的同时控制,而不能实现独立控制,转弯要用舵来实现。如果要实现双电机无舵转弯,建议用飞机的V尾混控并联2个电调。

网友(2007-04-16):
回复 网友E:

请问这是铝块吗?不会倒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