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带儿子和J3去机场飞了

楼主(2006-07-27):
风不大1-2级
经过修改加固就变这样了
对准风向加油门稳住杆三四米就离地了
很稳定 飞行中发现油门打大一些就抬头很历害
只能中油门飞
之后我主动把它降下来 还行就损坏一支桨
忘了多带一支了
没法
只好打道回府
不过隐啊
问一下
带减速架的动力能加桨保护器吗?

网友A:
能,跟铃铛加桨保护一样,最好把轴锯短些

楼主:
楼上的同学
这机子为啥只能中油门飞啊?

网友A:
下拉角问题吧,说不定你的中油门比厂家推荐动力的大油门还大

网友B:
羡慕楼主的好场地

楼主:
这种现象是下拉角太大了吗?
???????????

网友C:
机场太漂亮啦
字

网友A:
要想搞清楚,最好是去罩拍特写让大家会诊
原帖由
ooss
于 2006-7-27 10:05 发表
???????????
可能是下拉角太小,或者说机翼的安装角太大,这两者要配合,不是绝对的.
摔断过桨后,要留意轴弯了没.
象这类黑桨就算上保护器也不是就摔不断的,当然会好一些.

网友A:
看起来下拉角确实小了点,还有桨也太大了,这架飞机最好用8寸的大螺矩桨飞,如果不想改电机的话,试上傻猫的9*6桨会有改善.

楼主:
我晕
5IRC上有人高诉我是电机下拉角太大
我.......

网友D:
绝对是下拉角小了,J3是上单翼,而且带上反角,气动中心比较高,需要较大的下拉角。
似乎J3机子普遍存在这个现象,G2里面的Piper Cub也是这样的,我改了参数就很好飞了。

网友A:
哦,下拉角太大所以大油门抬头?

网友E:
好场地啊 简直就是个天然的飞机场 我的上帝 撒子时候我能找到 这样的地方来飞啊~~~~

网友F:
是不是模型用的机场?或者是废弃机场??

楼主:
这本来就是飞机场
有几十架初教六
和七八架运五

网友D:
可以把真飞机撞下来……

楼主:
远处是运5
和初教六停机坪..

楼主:
哈哈 临时征用机场飞我的专机J3

.....................

网友:
机场怎么允许玩模型的,我们这里一个废弃机场也不给我们用,叹那~~

网友:
肯定不是正规机场,正规机场连鸟飞进去都要拿枪打,更何况是模型

网友:
呵呵!
机场嘛!
管制场所啊!

网友:
这个飞机不用需要太强的动力,我配置是推重比约是1:1,全重605克,动力组拉力590克,电流8A.平飞时电流在4A以下就够了,下拉角是必需加大的,不然没法飞.我的只能狠心把电机架掰了下来,又重新粘好的,下拉角要以翼台水平线为准,下拉3-5度差不多.

楼主:
转速版主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J3动力配置?
我的电池是1200MA的锂聚
您的呢?

网友G:
抬头就推杆啊,不就下来了?

网友:
飞机是哪儿出的?多少钱?好漂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抬头就推杆啊,不就下来了?

是不是反过来就等于说:飞机拉干就上去了,还装什么动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反过来就等于说:飞机拉干就上去了,还装什么动力啊?

没动力也能飞啊,滑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