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优质橡筋飞机

楼主(2006-07-27):
常年作为学校航模比赛和辅导器材,留空时间长,飞行性能稳定.------"天驰"橡筋动力飞机

网友(2006-09-23):
机翼是用吹塑纸做的吗?能用KT板做,做大点吗?

楼主:
机翼是加强的EPS, KT板太重了.

网友:
有点动心!上图!

有点动心!上图!谢谢!

网友:
加强的EPS是不是吹塑纸?

网友:
从结构上看,不难飞。

楼主:
惭愧惭愧,小弟才疏学浅在此顶二楼的, 原来是吹塑工艺

网友:
那里有卖的,价格?

网友:
翼展多大? 升力面积多大?

想改成电动遥控.

楼主:
翼站展500MM  改电动遥控估计有难度的

网友A:
普通接收+2个9克舵机+普通有刷电调+130+桨+400-600mAh 2S锂聚, 估计100克左右.
如果空机是 20 克, 总重 120克.

根据红色翼台判断, 此飞机是有弧形翼形的, 翼载可达 30-35 克/平方分米, 也就是需要 3.5 - 4平方分米.
翼展 500mm, 平均弦长在 70-80mm 即可.

以上都是按最便宜的设备计算的, 这橡筋机估计也就 10 块钱左右一架, 炸了也不心痛.

那个飞机的机翼真不错。想看看特写,呵呵。

网友(2007-01-29):
引用 网友A:
普通接收+2个9克舵机+普通有刷电调+130+桨+400-600mAh 2S锂聚, 估计100克左右.
如果空机是 20 克, 总重 120克.

根据红色翼台判断, 此飞机是有弧形翼形的, 翼载可达 30-35 克/平方分米, 也就是需要 3.5 - 4平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接收+2个9克舵机+普通有刷电调+130+桨+400-600mAh 2S锂聚, 估计100克左右.
如果空机是 20 克, 总重 120克.

根据红色翼台判断, 此飞机是有弧形翼形的, 翼载可达 30-35 克/平方分米, 也就是需要 3.5 - 4平 ...

....
起码是.接收2g,3g舵机拆壳,壳径小于1cm的有刷+减速.300mah 1s电池....

老弟....每次看你的设计俺都是汗流浃背哈~

网友:
哪有赛思纳好,我小学玩的

这种像筋动力,好象一撞地轴就弯的

网友:
什么班级啊  女生那么多  男生就没几个

网友(2007-05-11):
顶起,楼主还没回复我的价格呢,我给你发邮件了,一箱天驰橡筋动力!

网友:
该电动除了翅膀恐怕都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起码是.接收2g,3g舵机拆壳,壳径小于1cm的有刷+减速.300mah 1s电池....

老弟....每次看你的设计俺都是汗流浃背哈~

对失速飞行已经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