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个380电机,发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07-27):
(无正文)

楼主:
看碳刷~~
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A:
没发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问题...

看碳刷和铜头的接触面积`~

网友B:
新的都是这样的!用久了就会变成你想要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都是这样的!用久了就会变成你想要的啦

是真的么

网友:
是这样的,用久了就和换向器紧密贴住了

是这样的,用久了就和换向器紧密贴住了

网友:
正常,一开始的都是这样子,如果要是急用,或马上要比赛用,可以拆下来手工磨合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我的也是这样,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晕,这是正常的啦,
这种白皮不是模型专用的电机,所以碳刷的制作上有所不同,讲究的是使用时间,在性能上没太注意,
模型用的要求电流大,刷的接触电阻小,所以接触面都很大,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

一般买来的这种电机新的都是这样  因为电机也需要磨合的  你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那碳刷可以很好的和换向器接触了

网友:
好像是有点问题呀,新的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呀,新的是平头的,不会有这样子一条坑的,不过经过磨合之后就会出现你要的那种形状了,也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
相机不错,新电机就是这样子的,一般碳刷上都有两道或几道突起,这样碳刷和铜头接触面较小,压强较大,电机就会在磨合期内使碳刷较快的磨出一个能和铜头配合较好一个工作面来,等结合面大了以后,压强减小,磨损也就慢了.
新电机可以先空转磨合一下,寿命会更好,如果新电机就直接带重载工作,由于碳刷接触电阻大,火花很多,会破坏铜头的表面的光洁度的,降低寿命.
不过话说回来,模型用的有刷电机寿命都较短,也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