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盘飞出,大浆高速旋转

楼主(2006-07-27):
今早晨练,第三次起飞,离地一米,大浆突然高速旋转,眼看要失去控制(本人水平太低),急收油门机机重重摔在地上,心一下凉到底。赶紧查看,脚架断了,尾管弯了,大浆打到了尾管。其他还没仔细检查,估计主轴、横轴也弯了。回家检查,发现顶部制动盘不在了,赶紧去找,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仔细回想这次事故,可能是制动盘(固定螺丝没上胶)飞出造成大浆高速旋转。但不能理解制动盘的工作原理,请高手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制动盘飞出不是引起大浆高速旋转的原因,制动盘只是收油落地后为了让主旋翼快速停止转动设置的,必须人为用手掌按住制动盘靠摩擦力使其减速停止旋转。由于质量很小其惯性极小,无论制动盘在大桨高速旋转前或后飞出都不足以引起大桨高速旋转。请检查电调....................。

网友B:
汗,其实制动盘说白了就是一个可有可无装饰用的小金属帽~哈哈

网友C:
制动盘是为了让人们可以使大桨尽快停止而设置的,并不会影响大桨的旋转速度。

楼主:
难道是电调不稳定的问题,如果这样下一回的结果不可想象。

网友D:
请问是什么版本的飞机,不能排除干扰问题!

楼主:
CCMP的450XL,FF9的控,原配接受机。电调和电机都是原机的。

网友E:
不理解,怎么会跟制动盘有关。不过是个装饰得玩意。我们这边有好几个都是没有上那个金属盘在飞。从来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