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我想自制个2比例通道遥控,麻烦诸位帮忙.!谢谢

楼主(2006-07-27):
我没接触过航模,平时玩儿模拟飞行.
前几天在批发玩具市场,花110大洋买了个2通道的劣质直升机玩具,才更知道上当了,比我想象的还恶劣,虽然有摇杆,但根本不是比例控制!昨天接收机烧毁了,元件型号烧没了,修不上了,我想索性自己做个比例控制的.
设想的要求是2比例通道,分别控制旋翼和尾桨转速,所以输出要求能驱动主电机.距离60m以上,电源电压9V.电机驱动电压我没搞清,好像大概在8V左右吧(我手头上有12MHz和6MHz的晶振).我不知道遥控业余频段是多少
麻烦各位帮忙提供一下图纸和资料.(我自己稍懂一点低频电路设计的基础知识,还用51单片机设计过点简单的东西).
我想我的模型生涯从这个破玩具开始,也希望和诸位一起讨论.我的qq 79935947
    谢谢各位!

网友:
还是重现买一个吧,自己做不合算(时间、金钱上)

网友:
还是重新买一个吧,自己做不合算(时间、金钱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自己做挺麻烦的,元器件不好找。你的12M和6M的晶振基本用不上,除非你用PLL,呵呵。现在国产的全套三XX元,如果还觉得贵,本站或其它一些网站上二手市场中国产的可能只要1XX元就够了。再便宜我想也不太可能了。毕竟,除了摇控设备,象什么电机啊,电池,螺旋桨啊加起来也差不多要100元左右的。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提醒,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做起来很麻烦,但是我是想结合模型来学自动控制(电路和机械设计),而且现在我还是没有收入的人:(要父母的血汗钱买玩具我张不开嘴)..上面的参数有个错了,接收机电压7.2V不是9V.

网友:
提醒一下,如果楼主说模型是玩具的话,会引起争论的哟!

网友:
但是

但是你买那些元件也要花钱啊,如果你用拆机的元件,钱倒是可以省一些,不过成功的机会就小了。如果真是这样,楼主不如先好好学习,等将来自己参加工作挣了钱再来玩吧。说明一下,我小时候也是对航模羡慕得不行,可是地球人都知道那时候国内的条件。

楼主:
我可没说我买的那个就是模型.我买的那个顶多是个玩具.而且粗制滥造.我就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所以才充大头花钱买的.我手上有大量拆机件,以前自己做过收音机,设计制作过单片机软硬件和简单的电子小制作,但是没弄过高频电子,没弄过机械.来这里也是抱着学习和与大家讨论的心态,呵呵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在这边找了一下,资料很少

我手上有个从旧货市场淘的2通道比例遥控发射 ,拆了测试过,电路不  复杂。想做个接收装置。

一起共同学习,如何?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把你手上的2通道比例遥控发射电路公布一下?

我前不久也化200多给孩子买了个遥控飞机,买的时候以为是比例遥控的,回来拆开才发现是4通道开关的,一般用来遥控玩具车的,上当了。准备入手一架真正的航模。

网友:
算了吧,你会越做越远,找不到方向的,

。。。。。。。。。。。。。。。。。

楼主:
我这几天正在修理,破玩具已经坏了,机械和电子部分全坏了,被我解剖了,学习直升机原理.没跑发射机的线路.就是上当了,开关的,现在的有些商家真TM%$%#%.等我哪天跑完了线路,我也想会发上来的,不过接收机跑线没戏,都是贴片元件,而且上面没有标注,还烧了三极管.我喜欢全套的diy,包括遥控设备的研究,大家一起学习.有兴趣的可以+QQ,毕竟在这里讨论纯电子不太合适.呵呵.

网友:
楼主要控吗?俺有个二通的JR,要就送您啦

楼主:
不懂,我是新手,何谓"要控",什么是"JR"?

网友:
你要从电路板做起吗?那个调试费劲。

你要自制用LM1871,LM1872做不错。两个是配对IC,LM1871比例编码IC,LM1872比例解码IC。LM1871功率小的话接上丙类射频放大器就能发射。你要能搞到的IC是贴片封装的那样的电路应该是轻便可靠的。

楼主:
现在1871和1872没有卖的了,绝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几天正在修理,破玩具已经坏了,机械和电子部分全坏了,被我解剖了,学习直升机原理.没跑发射机的线路.就是上当了,开关的,现在的有些商家真TM%$%#%.等我哪天跑完了线路,我也想会发上来的,不过接收机跑线没戏,都是 ...

[br]我想把四通的电路嫁接,应该可以.
[br]喜欢这里的diy,这里同样有强人,也有电路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