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测量了一下4VF的发射机电流,比较全面.

楼主(2006-07-27):
不插晶体           指示电量96%   串入电流表后指示电量95%   电流42mA

插晶体   不拉天线  指示电量94%   串入电流表后指示电量85%   电流122   用手贴近天线125  手模118
插晶体     拉天线  指示电量95%   串入电流表后指示电量88%   电流110   用手贴近天线110  手摸114

不是特别精确,但也可以看出一些规律,呵呵

(本人使用8节GP2200mah镍氢电池,万用表是指针式.125mA档)

楼主:
由于电流表内阻的原因,导致加在控上的电压下降不少
可粗略计算出控的内阻为
9.6*85%/0.122=67
9.6*88%/0.110=77  平均为72欧姆

使用12V电源时,12/72=0.167A
使用9.6V电源时9.6/72=0.133A
以上都是不考虑电池内阻

说明书上的180mA,可能是指最大值吧.
以最大值计算我使用2200mah电池组,使用到一半电量时的时间应该是2200/2/180=6小时
(都是粗略计算 )

网友:
从你的试验结果看,如果是玩G3,应该不插晶体最省电?
天线拉不拉?

网友A:
可否试下不插晶体时,拉天线与不拉的电流大小?

网友:
我用雷鸟控完不需要电池,。。。。。

网友:
我再发射板之间加了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试下不插晶体时,拉天线与不拉的电流大小?

不插晶体时电流,就是维持在42mA. 拉不拉天线都一样,用手贴近也无任何反映.

粗略计算,如果不串入电流表,使用12V电源,实际电流应该是55mA;使用9.6V电源应该是44mA.

可见玩模拟器还是不插晶体好,省电啊.(网友们都说,不插晶体高频发射部分不工作)

插晶体,不拉天线,且用手贴近天线的时候,电流最大,大家使用时注意点就行了

网友:
好结果,对省电玩G3有指导意义。

网友:
用12V蓄电池做电源,岂不是更省电池。小电池充电太麻烦了

不过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好像对模拟通道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