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L的发烟器怎么拆

楼主(2006-07-27):
发烟器的一边是用来推动排烟的电机和齿轮仓, 也要翘开它的盖子才能整个拆开吗? 还是只要敲开胶封的那边?
  拆过的XD给指导下,谢了

网友:
用胶水粘住的

比较难拆,拆后装回去还要胶水粘,是密封件

楼主:
是啊,我看到上面只有两个螺丝,已经被我卸了,现在正努力翘呢。有点担心

网友:
发烟器总共分两部分,一边是齿轮箱,一边是活塞和烟室,那两个螺丝只是拆开齿轮箱的而已,烟室需要用小刀把密封胶撬开,上下分离的,拆发烟器必须小心不要弄断了里面的发热丝。

楼主:
我已经拆开了,谢谢。 排烟电机和齿轮箱那边是不用打开的,关键是撬开发烟盒,周围全部用胶水抹了一遍,所以撬起来挺麻烦。 今天还是成功了.
我的用了几次后就不出烟了,今天打开看了下,在浸满油的"棉花"中间,埋了根U型的加热丝,其实还是挺粗的,外面还有胶皮包裹着(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加热丝好象没有发热的迹象,但有没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家说的很细的丝是漆包线样的吗? 那个好象不是加热丝,而是捆棉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拆开了,谢谢。 排烟电机和齿轮箱那边是不用打开的,关键是撬开发烟盒,周围全部用胶水抹了一遍,所以撬起来挺麻烦。 今天还是成功了.
我的用了几次后就不出烟了,今天打开看了下,在浸满油的"棉花&quo ...

买个水泥电阻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