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翼龙配置的问题,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6-07-27):
翼龙是直接买4通好还是买个3通的自己改好???
请教一下,
4VF的遥控设备用在翼龙上面可以吗?,是买的二手的~~~~

配锂电池大概要多少钱?
各位高手麻烦指教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
新手的话一般 用3通的 足够了 到能飞机4通了也可以换飞机了 没必要忍受翼龙那么丑的样子(个人意见)呵呵
启迪的不错 95元再价格 傻猫胸的88推广无刷套 88元(超值啊) 再弄个 7060浆
4VF绝对可以用在那上面 不过2手的能买到固然好 买不到合适的 TDF6通(398包舵机包邮资)的应该也不错哈
锂电池 YUYAN的7.4 1600毫安 70元有交易 或者自己DIY
还得弄个平衡充 便宜的有哪个什么103 200左右的建议选择3E 或者自己DIY
以上基本能飞了 而且价格不贵 适合新人

网友A:
猫的88套装+7060桨,用7.4的锂电驱动的推力应该是200多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的88套装+7060桨,用7.4的锂电驱动的推力应该是200多克吧

这个套装用在翼龙上的话,三串锂电才够力。

网友:
启迪原配的电池是镍氢9。6V,"启迪飞机"+"猫牌动力"也可用启迪的9。6V镍氢电池,镍氢比较耐用.

楼主:
呵呵,先谢谢大家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