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汽油机,怎么配置?

楼主(2006-07-27):
现有天地飞6A的控和3个9g舵机用来飞电动
想飞汽油机的3A怎么配置物美价廉,请高手们出招!

网友:
给你个最低配置?

机身:如用套材自己组装25级和40级的价格为120元(套材是全木制完成件这价格包扩所有的附件但不含蒙皮) 如果用成品的话估计得200块左右。
发动机:25级的300块  46级的350块  (都是国产的,进口的象OS的用国产价×2就差不多了)
热火头:15元/个  (建议备2个)
油管:5元/米  (也可用输液器来取代 1元/条)
点火器:90和120元两种价格 (含电池,充电器)
螺旋桨:10×6的木桨8.5元/支   尼龙碳纤浆16元/支 (木桨很容易损坏的要是菜鸟练手用一天能坏七到八支。尼龙的对于菜鸟比较耐用不容易坏)建议多备一些
螺旋桨整流罩:铝罩1.75口径30元/个    尼龙25元/个 (用启动起启动就得必备)
遥控器:FUTABA四通道700+70元(三个标准舵机,接收机,电源开关,电池盒+一般练习机和其它的固定翼机都要四个舵机所以的再另够一个舵机)等于770
        如果你是个爱国人士用国产的需420+200+50(七通道的发射机和七通道的接收机+四个舵机+
        电源开关和电池盒这两样估计不值50块的)等于670元
        FUTABA遥控器6通道的就是中高档的设备了价格在1900左右了
启动机:12公斤扭力的200元
启动机电池:70元/个
启动机充电器:50元/个  (也可不买,在摩托修理铺充一次2---5元)
遥控器用5号镍氢可充电池:品牌的1600毫安12元/个  组装的2000毫安5元/个  共需12节
充电器:45元/个
火头拆卸扳手:20元/个
配燃料的蓖麻油500毫升15元/瓶   甲醇瓶装5元/瓶  散装3.5元公斤
配燃料和加油用的100CC玻璃注射器30元一个
弄齐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出去狂奔了,菜鸟没个三俩月飞不起来!!!在这同时随着你的机器不断的损坏你还的买电钻等等的工具估计您的投资2000元左右
建议菜鸟配机时考虑40级的,将来发动机换机种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当然的看你的发动机能不能活到那一天了。

网友:
直接去买个二手得,1000得样子就可以买到,但是有些小工具得自己买!

网友:
建议一次买两架练习机,便宜.

楼主:
因为搞不到甲醇,所以想整个汽油机,电动的飞行时间短。用天地飞的控也可飞汽油机吧
舵机需要另购了,加上别的乱其八糟,总共花费估计1000元能打住吗?

网友:
飞汽油机,发动机就要1000多,舵机要大扭力的,你是不是说飞甲醇机?

楼主:
哈哈今天打听同事了,别的单位有工业酒精,也就是甲醇,能拖熟人要来,看来这回燃料问题解决了,
请各位高手推荐几款物美价廉的内燃机吧烧甲醇的。我原来有个银燕1.5cc的老家伙因为没乙醚都没启动过,后来就找不到了,希望这次再能搞个国产的,小日本的东西就不考虑了。

网友:
工业酒精是乙醇不是甲醇,甲醇俗名木精,别搞错了。天地飞6通飞油机没问题的,买个25练习机200元,发动机GMS 300元,建议你再去配三个FUTABA的标准舵机,大约200元左右,油门控制用你的小舵机就可以了。再买个火头扳手和手榴弹共100元左右,别的油瓶什么的你可以自制,个人感觉90级以下的发动机用不着启动器,手拨便可。总共再需投资800元左右。本人自认为资质尚可,入道1日便学会调发动机,出外场飞行半小时便会独自起降,至今一年未摔过飞机。油机没有那么高不可攀,Take it easy。

网友:
顶~!呵呵,学习中,我还在飞FMS~~~!!!

网友:
哈哈哈,楼主说的是“汽”油机,大家别看漏了。

网友:
要对其他人负责啊.... 玩汽油机最好PCM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