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音频线接FMS的问题!

楼主(2006-07-27):
请问音频线是线的两头都是耳机插头(每个插头分3段金属接点)的那种线吗?????

为什么我用这个线接在电脑麦克风孔里,运行FMS校准没反应啊???

网友:
1.音频线买两头都是耳机插头的那种就可以了,分三段金属点的是立体声插头,分二段点的是单声道插头,买哪中都行,不过推荐买单声道插头.

2.要玩FMS,打开音量控制,确认你的音频输入是麦克风,然后下载一个SmartPropo,把JR的DLL文件放入FMS根目录下,再校准,就能玩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立体声音频插头.
也在控制面板里打开了麦克风输入,用的爱特FMS模拟器里自带的DLL文件.PPJOY也下载了.但是在PPJOY里点启动的时候提示无音频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音频线是线的两头都是耳机插头(每个插头分3段金属接点)的那种线吗?????

为什么我用这个线接在电脑麦克风孔里,运行FMS校准没反应啊???

有关WFLY天地飞产品的问题请在遥控设备专栏中问,以便于我们跟踪。以下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WFLY天地飞产品的问题请在遥控设备专栏中问,以便于我们跟踪。以下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谢谢!

我就是参照这个帖子做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音频线是坏的
还有,我是板载声卡,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参照这个帖子做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音频线是坏的
还有,我是板载声卡,有影响吗?

音频线用万用表检查,我用的就是板载声卡,没问题,玩FMS不需要装PPJOY,连好线后打开遥控器,打开录音机程序,拨摇杆,看录音机有没有波形显示。有就证明线是好的,还有要把winmm.dll文件复制到FMS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线用万用表检查,我用的就是板载声卡,没问题,玩FMS不需要装PPJOY,连好线后打开遥控器,打开录音机程序,拨摇杆,看录音机有没有波形显示。有就证明线是好的,还有要把winmm.dll文件复制到FMS目录下。

我在爱特下载的7.0FMS里面有个winmm.dll文件,可以用吗??如果不行哪里下载其他的winmm.dll啊?

网友B:
winmm.dll不同控不通用,用FUTABA PPM的 winmm.d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mm.dll不同控不通用,用FUTABA PPM的 winmm.dll

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
SmartPropoPlus 里面有.

网友:
顶到上面!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