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电源用什么电池好

楼主(2006-07-28):
各位老鸟,小弟是新手,请问舵机配什么样的电池作电源好啊,另外一般能用多久啊,费不费电啊

楼主:
是不是这个问题太菜了,怎么没有人理我?

网友:
你是拿在手里看他转着玩还是要装在飞机上天的???
飞机上只有一块电池,所有设备全由它供电,舵机不吃小灶

楼主:
当然是上天的,那一般飞机上的电池使用什么的呢

楼主:
4节普通5号电池串联可以不,是5伏啊,会不会太高

网友:
镍氢或者镍镉电池都不错,4.8 1700以上的,耐用又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4节普通5号电池串联可以不,是5伏啊,会不会太高

????4节电怎么成5V 了???
就用4~5节充电池就行了,4.8~6V的电压刚好

楼主:
呵呵,我写错了,应该是6V,我现在用3节就有4.6~5V,可能是新电池,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