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C3车床的朋友一个问题

楼主(2006-07-28):
刚买的C3清洗完后导轨上都加了机油,可传动部分没找到加油孔,另外齿轮上加机油还是黄油。谢谢。

网友A:
齿轮上你不加都可以,反正都是尼龙!我的是C2比你的差点!

网友B:
尼龙的我不知道
我的钢齿轮我是上的黄油,我的还有齿轮箱,是用的20#机械油,说明书上说用7#或者10#的呢,似乎车床润滑越稀越好

网友C:
这个车床是否可以改CNC?楼主现在用着感觉如何?我也准备买

楼主:
不可以改的
这床精度差,560转的时候抖,尾座也太小,就是作为玩具玩吧,可别拿它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