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4#机,需要做哪些调整才能飞???

楼主(2006-07-28):
没玩过电直,现在试飞,发现总往一边偏,不知道是哪里调节不对头

网友:
对头的。4#包括大电直都是会向左偏的。新买的JJ就检查,十字盘是否和主轴垂直,副翼是不是跟主轴垂直。螺旋桨检查不要装得太紧就行了

楼主:
那么说,尽快升空,在空中调整姿态才是对头的???

网友:
对滴,正确滴。要飞起来滴。

往左飘是地面效应的原因。先飞起10mm左右,调好了再飞高吧。

楼主:
谢谢啦,尾浆支撑杆要改哦,与地面摩擦太直接了,搞的飞机如果在地面有旋转时会一跳一跳的,然后直接把尾管的轴向角度弄歪,每次起飞前都要调,麻烦死!!粘胶又粘不牢~~~~~~

网友:
没玩过4号,不知道哦。呵呵

我飞6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尾浆支撑杆要改哦,与地面摩擦太直接了,搞的飞机如果在地面有旋转时会一跳一跳的,然后直接把尾管的轴向角度弄歪,每次起飞前都要调,麻烦死!!粘胶又粘不牢~~~~~~

太便宜的JJ,飞起来就是不太爽。

网友A:
这么说就不对了.4#机耐摔,飞起来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还可以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就不对了.4#机耐摔,飞起来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还可以练手.

要比耐摔,去看看雷鸟吧。看下它的旋翼头的用料,再看看它的耐摔脚架和塑料的质地。以及强大的升级空间。虽然比4#贵,但其实更省钱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