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如何设置油门跟升降舵的混控?

楼主(2006-07-28):
刚搞了个FF9,太tmd的复杂了,看了看说明说,一头雾水。
就是推油门的时候飞机容易抬头,用混控把升降舵压一点抑制抬头现象,如何设置呢?
最好详细点,俺穷人,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级的东西……

网友A(2006-09-01):
飞机重心太靠后了吧~~?

网友B:
好像只能在编程混控里面设置

网友C:
FF9有7个自由编程口,PROG。MIX1-7。任选一个空的,油门为主,升降为随。即可。

楼主:
谢谢谢谢,早已琢磨透了。
^_^

网友D:
适当加点下拉可以解决.一般不提倡用油门与升降做混控.